楼主(2019-05-25):
新变频器通电显示小数点位置不对,不知道是我这台不对还是哪里有参数可以调节。

50HZ输出情况下用真有效值表测量的输出电压341V。

50HZ输出情况下用机械表测量的输出电压341V。

50HZ输出情况下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的输出电压546V。

变频器自己显示的输出电压367V。

变频器厂家的通讯软件显示的输出电压值。
变频器实际输出电压值与显示差了二十几伏,切不说正常与否,检测都不能保证精度,那么控制呢?
卖变频的老板说富凌是国产十大变频器品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吗?我网上搜索了一圈没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

楼主:
厂家做的通讯软件居然不能设置速度。最后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把速度写进去,地址是2000H。

参数页面没有保存功能,没有对比功能,只能读参数、改参数一台一台来。

4ma下电流控制输出为0HZ,修改参数F2.14为2.05伏,2.05V是通过变频器面板监视电流输入值。

20ma下电流控制输出为50HZ。

外壳为全塑料,特别是下面不是那种铝的散热片,接地线肯定少不了,不过3.7KW的机器散热风扇倒是有二个。
国产变频器与小日本的变频器还是不小的差距,不过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前几天看见有人想要买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表,给你们做个参考,这个是输出20MA时检测的数值,实际会有1-2ma的跳动。

网友A:
就我们这生产的;
小数点位置不对是面板的原因;你可以换个面板试下;

网友B:
输出电压不是关键,要转速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速稳定是变频器的基本要求,只是50HZ380V的电机工作在50HZ340v的情况下力矩会减小、电流变大,我是想说测量精度都不能保证,就不要谈控制精度。国产变频器要进步,这些细节都要重视,不要只是能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买了4台,到时候面板换了试试看,不过也不知道出厂检验是怎么通过的,还是根本没有检验这道工序。

网友C:
富凌确实是老牌子,不过最近几年都在吃老本,不思进取,稳定性还是可以,精度什么的别想了!软件上也有些毛病,懒得说了,说了几年都不改!数字表你测出来500多V,主要是变频器波形不大好,其次你的表也有问题,反正我胜利200多的表测出来大致是准的!4-20ma信号你会坑爹的发现不一定是线性的。。。。。。0——10V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数值五百多伏的胜利表,不是真有效值值表,测量变频器不能用的,手头有所以试一下。

网友D:
这牌子大不大不知道,反正佛山这边市场上就没看到,最常见的国产牌子是汇川,正弦,紫日,欧瑞等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出电压不参与电机工作,主要是输出电流。家用变频设备都没有输出电压采样的

网友B:
之前曾用横河的功率分析仪测过输出电压,差异也很大。一度怀疑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要达到相同的功率,工作电压低了电流自然高了,然而电机漆包线的线径不变,长时间过大的电流必然引起电机升温。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输出电压采样的电机都是专门匹配的。我错了

网友E:
210e可准确测量变频电流之外,为什么不用210e测变频输出电压呢?…很多人拿真有效值来测变频电压电流是错误的!!!

欲先攻其事,必先利其器

下图是正在调试某牌子变频器,输出频率2Hz,输出电流约20A,输出电压约12V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关键这个到底测的是什么值?有效值,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1楼第二张图是用UT201E测的输出电压,我只是分别用真有效值表、普通表,指针表尝试测一下变频输出电压的结果。
2楼测的是4-20ma的控制电流,不是变频器输出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楼第二张图是用UT201E测的输出电压,我只是分别用真有效值表、普通表,指针表尝试测一下变频输出电压的结果。
2楼测的是4-20ma的控制电流,不是变频器输出电流。

210e有个功能叫“VFC”(变频控制)功能,可看看说明书,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还是靠普的

早期普通万用表只能测量纯正弦波电压的平均值

真有效值万用表,可测量纯正弦波电压的真有效值之外,还可测量非纯正弦波电压的真有效值

再看看变频电压波形是咋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忘记说了,312是雕刻机专用型,默认好像是500HZ,看下电机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再看看说明书,不过配套说明书上最高是200HZ。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电压波形是不是用的AC耦合

网友F:
楼主你好,变频器输出电源普通数字万用表是测不准的,例如你图片那块胜利VC9801就不行,另外真有效值只是测量正弦交流电压相对于平均值测量更准确,但对于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确不一定每款真有效值表都能准确,我印象中同样是真有效值的优利德UT61E就无法准确测量,而你的UT210E的读数也未必是正确的,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并非正弦交流电,只是类正弦交流电,包含大量高次谐波,对万用表的测量影响很大,所以需要带【低通滤波】功能的【真有效值】万用表才能准确测试,例如福禄克289、福禄克87V它有一个Lo\标志的功能(即表示低通滤波),另外国产表有些表盘交流电压档带有LPF标志(即表示低通滤波)的表也有低通滤波功能,例如优利德的UT139E/S,只要打开LPF功能,测量出来的变频输出电压是可信的,这时你再去对比变频器自身读数才有意义。另外国产表有些带有VFC功能的表相对来说测量变频输出电压的读数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UT210E交流电压档长按蓝色键即打开VFC功能,这种测试的原理跟一般的【低通滤波】+【真有效值】的测试方式不一样,它是采用VFC转化器把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脉冲的方式进行测量,它和普通的A/D转化器有所区别,它本身也具有低通滤波的作用,所以这种方式的测量读数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你可以试试把UT210E的VFC功能打开再测量对比一下不打开VFC时测量的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