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前天我们厂设备一合漏电保护开关就跳,原来是它惹的祸!!风扇!更换后设备正常运行!这本属可以理解!但关键是当时风扇一没卡死(当时检查过),二是没漏电对地(测量过),三却是拆下来通电却是好的。怎么回事啊?(风扇是单相220v,带电容。)

网友A:
不要小视电气柜的进排气风扇。搞不好会着火的。那个玩意,时间长了如果再脏了,风扇容易堵转,然后就是过热,没保护,就会冒烟着火的。切忌。

网友B:
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线的风扇问题

网友C:
风扇漏电啊,你拆下来不接地线测试也是可以正常运转的,这个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漏电啊,你拆下来不接地线测试也是可以正常运转的,这个很常见
谢谢指点。关键是我在跳闸后拆了更换之前,在线量的也没对地漏电啊,风扇L和N对地都是几兆欧以上的,而且两相之前阻值正常(和新换上去的两相阻值一样)。所以说,基本排除对地。但又不得不怀疑对地!反正换了新的同型号就0K了

网友D:
风扇没漏电对地的判断,测量值几兆欧以上,不知是绝缘电阻、还是万用表测得的直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漏电啊,你拆下来不接地线测试也是可以正常运转的,这个很常见
谢谢指点。关键是我在跳闸后拆了更换之前,在线量的也没对地漏电啊,风扇L和N对地都是几兆欧以上的,而且两相之前阻值正常(和新换上去的两相阻值一样)。所以说,基本排除对地。但又不得不怀疑对地!反正换了新的同型号就0K了
可能是接头的问题,你一操作,顺便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要小视电气柜的进排气风扇。搞不好会着火的。那个玩意,时间长了如果再脏了,风扇容易堵转,然后就是过热,没保护,就会冒烟着火的。切忌。
是的,这种进排气扇工作在高温环境更加要注意,尽量选用耐高温的。曾经修理三社的整流机时用普通国产的排气扇根本就撑不过一天,还是用的三洋的产品耐高温使用时间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G:
问一下楼主,你是用什么测量风扇绝缘电阻的?不会就是万用表吧?

楼主:
当然是兆欧表了

网友H:
会不会是脏加湿引起漏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风扇,如果不加热继,连锁风机堵转时过流保护。电器着火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风扇,如果不加热继,连锁风机堵转时过流保护。电器着火的可能性很大。
赞??一个,我已经见过别人的电箱风扇起火两回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我们单位,曾经有一套系统,柜子在客户着火了,很惊讶的,拉回来一看,就明白了,是控制电源变压器着火了。该变压器没有设置热继,因为其电流太小了,都没在意它的存在,结果,有人用它把电器柜的排风扇接在一起供电了。排风扇天长日久工作,太脏了,就堵转了,结果,变压器就着火了。现象是变压器着火,实际是排风扇卡死了不转。

柜子运回来一看,立马就明白了。后悔不已。变压器负载再小,也要考虑热继保护的。这就像消防设备,你可能一辈子都没用它,但是不能没有它,因为一旦有事,没有就惨了。

网友J:
有时可能就是接触问题,你觉得没做什么处理,但是就那样的检查摆弄一番,问题便解决了,你还在那纳闷呢。。。

网友K:
线虚了会不会有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