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西门子300编程时,OB1被另一个应用程序或用户处理怎么弄?

楼主(2019-05-25):
求帮助,西门子300编程时,老是显示“0B1”被占用?关闭相关oB1仍不行。求助大师指点下

网友A:
你正在编辑器打开这个块当然会提示这个,不放心可以关掉OB1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在编辑器打开这个块当然会提示这个,不放心可以关掉OB1再下载
前辈您好,我早已关掉了此应用,为什么还是报这个警,麻烦您指点下

楼主:
我这里是使用模拟仿真在家里学习的,也就是说在OB1里面编好程序,我打开仿真器选择好正确pc/PG接口,显示通讯正常。正常状态是点击左上方300站点,标题栏点下载,就出现这个报警了。但如果是在“OB1”里面下载到PLC是正常的,但这样不合法

网友A:
保存后关掉编辑器下不会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后关掉编辑器下不会报的
已试,仍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