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1、接线图是这样的,三个压力传感器通过变送器传输到PLC,线路用的是屏蔽线,通过转换之后出来的值还是比较准确,但是不稳定,模拟量输入到PLC的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0-7000的跳动。而且在上重物的一瞬间数值会变大,然后慢慢恢复。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2、系统块里模拟量模块的抑制和滤波有什么用?该怎么选择?

3、官方有滤波和求模拟量多次输入平均值的库吗?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你现场变送器部分引起的,信号想稳定点可以加个隔离器(调理器),滤波这个论坛有可以百度下

网友B:
论坛有人发个中值滤波库,找找看

网友C:
1楼的办法 可以尝试下

网友D:
软件中模拟量通道滤波选择最强应该对你描述的这个现象有所改善。瞬间波动一般可以接受,如果波动超界限产生报警灯输出,完全可以采用超限延时输出等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