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箱

楼主(2019-05-25):
供应商做的防爆电箱上,功率15KW穿线孔20.用塑壳断路器,做的不怎样,我在想出问题了怎么断电

网友A:
图片太小了,从传吧

网友B:
认为不行就拒收,要求重新改进。

网友C:
图片比邮票还小啊,根本看不到里面是啥

网友D:
对这方面不清楚。
可能是用按钮断电,或者从配电开关处断电吧;
之前有无制作要求。

网友E:
有的防爆外部装有旋钮,通过机械装置控制断路器!

网友F:
防爆电箱内的断路器一般是通过箱外的闭锁旋钮进行操作的。

网友G:
我的一百倍放大镜呢?
六楼说的对,防爆箱所有操作都在外面手柄,是不需要开箱的。否则你就是遇到假的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恐怕你这个“防爆箱”不起防爆作用,不具有防爆性能。

网友I:
楼主,我想知道画圈处是什么

网友J:
啥意思,看不清啊

网友K:
线管20的尺寸没有问题吧
问题在于进出线管是什么材质的,还有就是断路器这个设计有点搞笑!
可以问一下供货商怎么解释!

网友L:
开箱即失爆。而且楼主这个防爆箱进线孔好小,主动力线这么粗,楼主准备怎么穿?

网友M:
变频器放这么小个箱子里,按说不该弄个防爆柜吗

网友M:
防爆柜+防爆按钮箱

楼主:
我也没弄过,都是老板找的所谓专业人事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散热用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想到了是散热用的,因为我正愁怎么给防爆箱散热呢,所以有此问,具体怎么散热呢,外围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网上查过要求不高走风管可以,要求高的用换热器,第一次弄这个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