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变频器报警代码EPC

楼主(2019-05-25):
这个报警代码我说明书上没找到,有哪位大神知道吗,是啥意思,上电正常 ,一运行就报警

网友A:
驱动短路的话应该是显示ESC,EPC显示的话小程序没有找到更详细解释

网友B:
编码器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还有编码器吗 直接带普通电机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差说明书没找到这个代码,这玩意真让人头疼,都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打服务电话问啊,注意下说话技巧,不就一下知道了!

网友B:
看实际使用…不清楚是现场实际使用中出现…还是拿回来维修上电时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