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6):
也是曾经用过电线的人,但那时不知道线缆还有“非标”。
   刚开始不记得是1990年代初期、还是中期听说的,后来就听得多了;现在,论坛上也时常见到。

   一直未能理解,电线(线缆)为什么有“非标”;是正常的一类电线,还是不合格产品。
   倘若是不合格品,那就是劣质电线,是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却又叙说自然,貌似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非标”一说,不知是商户还是用户的发明。

网友A:
国人都讲究价格,厂家都是无奈之举,结果是越做越烂。
有需求、有市场才有存在,良心好的卖的时候会和你说明是非标的,良心不好的都不告诉你,网上线径好点的都叫国标。
还有单芯小线径的线,整卷米数都会少点,买的时候要问一下是否足米,一般老板都会告诉你每卷只有90或者95米。
总之现在的电线电缆不好买,一不小心就被套路了。

网友B:
中国人比较聪明。搞的套路

网友C:
个人认为,电里的非标就是亏方,35的可能34

网友D:
标准就是标准,不应该有非标,非标买的便宜,使着【贵】。存在潜在故障与危险。

网友E:
在我们这电线(缆)的线径、绝缘强度、长度等不达标的线,商家都称为非国标线。像这种电线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线芯氧化、绝缘裂开的现象,存在潜在故障及安全隐患。

网友F:
还有厂标呢

网友G:
我的理解就是钻空子

网友H:
最长见就是不够米数

网友I:
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生产的电线(缆)就称为非标,通常是指截面积、绝缘层、线材质量、包装等达不到国家标准的产品,但又能降底标准应用的产品。

你可以说它质量不好,但它又符合厂家的企业标准。

要知道标准有很多种,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还有国外厂家制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只要你形成文件,大家承认了,你就是合法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最长见就是不够米数
吃过这个亏,有次拉线刚好32米拉6根,买了2卷100米的,谁知每卷只能拉2根,后面量了下只有90米,只好又买一卷

网友K:
所谓非标,一般是讲线的直径不够,没达到国标,能够达到国标的线材厂家真不多

楼主:
看来,表示理解或无奈的不在少数;
不知电线电缆的国家标准,是强制性标准还是推荐性标准,后来实行的质量认证,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线缆“非标”的提法,始于假冒伪劣产品,而不是企业标准之类。
而通用类产品的企业标准,应当是不违反国家标准、或严于国家标准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C:
25的当35的卖,下差一个规格,这种线很多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H:
现在有些厂家整卷线不足百米的都是直接标明95米或者90米的。

网友M:
这就是市场啊

网友L:
未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按道理说都是劣质产品。

网友N:
国标的都有个GB标准号标签在里面,厂家要做到国标,势必要经过标准检验。
非标其实就是厂标,按照厂家标准来做,由于成本原因,非标有价格优势,有需求就有市场

网友O:
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想如果有相关政策管控品质和价格,厂家都按照规定执行。
全部制作合格品,价格都按照政策规定执行。那么哪来的非标和低于正常价格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生产的电线(缆)就称为非标,通常是指截面积、绝缘层、线材质量、包装等达不到国家标准的产品,但又能降底标准应用的产品。

你可以说它质量不好,但它又符合厂家的企业标准。

要知道标准有很多种,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还有国外厂家制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只要你形成文件,大家承认了,你就是合法的。
说的好,就是最担心的是以次充好,客户还不知道

网友P:
其实还是整个电缆市场的管控有失常了。正常其实应该是分国标或者国际标准,现在这个厂标都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了,还加个非标字样,这个除了是质量管控出错,更是一些工商管理等各个部门监管推诿的结果。
很愤恨一次维修,原因是电缆从中间断裂,但是奇葩的是,外表皮正常(说下使用环境,正常海拔,正常温湿度),故障查询很久,最后整条电缆拖出来,把皮全部爆开,才发现是中间断裂,而且这个电缆是接头电缆,就是旧电缆改造出来的那种。

网友Q:
我还遇见一盘电缆抽出来两根的情况。厂家直接拿透明胶带把两根电缆粘在一起,然后盘成一捆100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非标其实就是厂标”,17楼能够举个例子吗,比如标签。
以前没有注意过,常规电线,除国标、部标外还有厂标;许多年没与电线打交道了,不了解。

网友R:
现在实际的电缆线径能达标不,能达到电缆规范里列的允许载流量的值吗。还是在实际应用中选个大一型号的

楼主:
如23楼所说,在线缆的质量不能确定合格时,往往会将标称规格降低一个等级使用。
21楼说的情况,也见有人遇到过:中间断点处,两端分别弯个钩、钩住,然后继续绕圈;小规格的塑料绝缘电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就是最担心的是以次充好,客户还不知道

这个也不排除一些黑心厂家、商店以次品充非标产品卖给你,所以,采购这类产品还是以正规厂家的品牌为好,对不知名品牌或者三无产品就要提高警惕,不要商家说这是非标就信以为真。

一切要以眼见为实,以检验过为准。

网友I:
我曾经在商家购买电缆,同一厂家就有国标与非标两种线销售。经过对比,主要在截面积上稍微有不同,其他的还可以,价钱也差一些,如果要求不高,非标也不是不好,关键不要把质量差的产品当成非标来买。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好,不知您是否留意过,商家所称“非标”电线,是否标注有“执行标准”;若有,其执行标准是否为企业标准。
也就是,该类产品是否为允许的、正常的产品。

因为在我的概念中,常规电线是不存在“非标”的;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只能说是不合格品、或者等外品。

网友S:
非标的还是不要买为妙,以前采购买非标的都给退掉了!

网友D:
其实非标就是不符合国家制定的电缆成品标准的的 非法生产的 不允许在市场上售卖的的不合格产品,属于非法生产的不合格产品,只是价格低,有买方市场而已。严格的说就不应该有这种产品,因为标准只能有一个。举个例子说,比如颜色,红按钮就是停止按钮,而不能做启动按钮,这是规矩,那红按钮可以当启动用吗,其实也可以,但不符合规矩。再比如11KW电动机,的电源电缆要国标6平方,而非标6平方好一点的介于6平方与4平方之间,差的就直接用4平方代,有的线芯还用劣质 再生料制作线芯,存在严重的故障隐患,轻载还好些,重载 满负荷运行就不好说了,除非你经常检查 及时更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好,不知您是否留意过,商家所称“非标”电线,是否标注有“执行标准”;若有,其执行标准是否为企业标准。
也就是,该类产品是否为允许的、正常的产品。

因为在我的概念中,常规电线是不存在“非标”的;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只能说是不合格品、或者等外品。

没注意,仅知道大多是情况下非标电线的截面积比国标的小一些。也就是说达不到标称截面积,但又比下一级导线截面积大。例如1.5平方的导线非标线不足1.5平方(1.4平方左右,不足1.5平方),但又比1.0平方国标的大很多。

这种情况下,你能说这些电线不合格吗,材质相同,截面稍差一点。

网友K:
很多的电缆线现在是标记有码数的,开卷卖的长度数量不是问题,材质很多都没问题,问题主要是线截面不够,往往选型时候只能上选型号

楼主:
哪天有兴趣了,来查一下关于电线的标准。

网友T:
缺斤少两的货品

网友U:
非标产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