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请教问题

楼主(2019-05-26):
这是一个模拟量采集程序一段
从5通道采集数据
传送指令 #800B 传送到105
这里#800B 和105都是固定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模拟量采集程序一段
从5通道采集数据
传送指令 #800B 传送到105
这里#800B 和105都是固定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要想快速得到答案:
1、你需要说明你的PLC的型号以及是否搭载扩展模块等配置信息。
2、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模拟量采集程序一段
从5通道采集数据
传送指令 #800B 传送到105
这里#800B 和105都是固定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给AD模块的量程设定
105是系统确定的,是固定的
8也是必须的
能变的就是0B,依据信号量程来决定,你这是1路1-5v(4-20mA)

网友C:
主机及扩展的配置需要先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