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抗器接线

楼主(2019-05-26):
如图,这是海利普变频器的柜子,进出线均设有howcore电抗器,xyz和uvw那边进线那边出线?

楼主:
现场资料图纸都没有,网上也搜不到,现场等。。。。

楼主:
电抗器上有个注明,靠近底座XYZ,上端UVW,

楼主:
型号进电抗线acr-0150-094u。。。,出线电抗ocr-0490。。。

楼主:
还是这种根本就没有顺序要求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X. Y. Z接进线,U.V.W接出线。供参考

网友B:
一般都是上进下去的

网友C:
正常的是上进下出
还有就是UVW XYZ这个进出线是按照顺序排的!

楼主:
当天弄好了,上进下出,UVW进,XYZ出,是联系拆这个柜子的人问了他,还能大致说出来的。

网友D:
一般接线原则上进下出。XYZ接电源端,UVW接电机。不会错。它是提高电动机功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接线原则上进下出。XYZ接电源端,UVW接电机。不会错。它是提高电动机功率的。
你正好和他说的相反!

网友D:
这个没有固定的方式。可以将UVW作为进线电源,也可以将XYZ作为进线电源。根据负载情况和工作环境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