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6):
大家好!三菱plc用一个带自锁的暂停按钮做暂停程序,一按下去就输出就断开,按钮复原后希望从暂停的这步开始,而且这步里面的时间寄电器从0开始计时。不知怎样才能实现,希望得到大侠们的思路!谢谢!

网友A:
保持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B:
暂停的时候,把当前步骤保存起来,定时器用保持型。

恢复的时候 跳到保存的步骤

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动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C:
笼统来说,你可以考虑记忆型的寄存器,电控解决了,但设备不是单个电控的系统,还包括机械执行机构,你的状态要保持,还要求机械部分的执行机构也可以稳定保持,这个对于气动的执行机构选型有相当高的要求

网友D:
我在每个步进跳转之前,串了个开关,这个开关不通就是暂停

网友E:
暂停时,执行机构的停止或保持原状态,需事先拟定好。
可以保持暂停前的状态信息(截断输出应当也是一种),取消暂停后继续运行;大概这意思,好久没考虑过了。

网友F:
楼主自己不就把方法说出来了,还要请教?
“三菱plc用一个带自锁的暂停按钮做暂停程序,一按下去就输出就断开”

网友G:
我都是set、rst,再加主控

网友H:
用跳转指令,直接跳到结束位置,程序不执行了,它不就暂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法不错,我试试,谢谢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侠我试了是可以!不错!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侠的意见!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只是看到厂里的设备是这样的按钮,我自己没有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了安照大侠的意见做了真的很好用,谢谢!

网友I(2021-10-23):
回复 楼主:
老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