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6):
安邦信45KW变频器报E.ISP(输入缺相报警)检查电源驱动板没发现典型的缺相检测电路,于是输入接两相380V电源,变频器也没报输入缺相报警,仔细看说明书发现缺相报警是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得到的!那位师傅有这方面经验,变频器用的时间也就一年,不存在电解电容问题,这个故障从那方面下手呢?

网友A:
应该是主板故障,应该在运放电路中查找,比如除去温度电压检测电路 电流检测电路及保护电路,剩下的那一片运放?

网友B:
找一下母线有没有毫欧电阻,

网友B:
上图驱动板图啊

网友C:
两组380伏,分别接RS,RT,ST试试,再就是直流540伏按上面测试外,再反向测试一下。

我遇到一例是整流模块有问题,比较隐含,测量模块正常,空载试机正常,带负载出现输入缺相。
另外一例是备用变频器报同样故障,静态电压正常,带负载测试输入电压不平衡,之后排查出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D:
见到,屏蔽掉。森兰SB70小功率经常报,主板屏蔽掉报警就可以,测量大电容容量足,电源不缺相。
异能1000的会报输出缺相,都是主板问题,没有图纸不敢查,关闭后用几年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