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摸屏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9-05-26):
请教下各位普罗菲斯触摸屏以太网连接,IP地址已设置正确,也搜索到了该触摸屏,但是传输的时候在密码检查这一块中止,用USB传输下来看过并没有密码保护之类的,请教下各位

网友A:
把电脑的防火墙关了应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到时候试试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屏有上传下载密码,设置了就不能上传下载了
你也可以试试出厂默认的密码,好像是6个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用USB可以下载下来,用以太网就不行,也没有弹出需要输入密码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