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怎样看懂大型变频器控制图

楼主(2019-05-26):
可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就i是那样看的,不知你哪里不懂?这图也不复杂吧.

网友B:
这好像就单纯的电路图接线啊

楼主:
是低压断路器保护吗?

楼主:
时间继电器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间继电器是是干什么用的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它的种类很多,有空气阻尼型、电动型和电子型和其他型等。 摘自360,
https://baike.so.com/doc/666343-705356.html
。这种问题可以自行先去百度。

网友D:
图纸看不懂,可以找图纸的设计者直接咨询。最直接了。另外,图纸看不懂,如果有心,会仔细的研究,所谓书越看越薄就是这个道理。几天以后,当你看懂了,就又觉得他描述的是那么简单呀。看图,都有一个过程,一开始看不懂,向天书一样,日后懂了,又觉得他是那么的简单和明确。
楼主加油。

网友E:
这个不就是控制变频器运行停止等控制线路的接线吗?,不是很复杂的

楼主:
26349092 是变频器电路,就是――Q01.1和――Q01.2.还有时间继电器在本图中的作用,及动作过程。能讲一下吗,谢谢。实在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