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 DOWN机原因

楼主(2019-05-27):
厂家在对直冷机进行维护(充氟)的过程中不明原因导致直冷机停机,后进行重启,但重启失败,后检查发现油加热器断路器接线松动,紧固后重启成功,我们到现场时设备已正常运行,已很难排查,CPU为什么停机厂家也说不明白,一直是个迷 。

网友A:
楼主这个描述估计也没有几个能分析哦!
至少我是不明白(或许是我的语文没学好)。
前面是设备停机,后面是CPU停机,来得有点突然。
PLC电源有被断过?

网友B:
虽然说现在设备正常运行,但是S7-300会保留最近10次的停机信息,你可以连线CPU,做一个模块诊断,然后查看模块诊断信息最近的记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描述估计也没有几个能分析哦!
至少我是不明白(或许是我的语文没学好)。
前面是设备停机,后面是CPU停机,来得有点突然。
PLC电源有被断过?
我也是没看懂.
线松了,然后cpu停?

网友D:
大概是说,外部接线松动导致程序不满足运行条件,所以机器未启动成功吧。。。

网友E:
这个不好说,要根据实际的接线图纸和程序结合起来才好判断,这类问题处理起来关键在于跟踪,找到故障出现的一瞬间的状态,然后才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至于停机还是CPU死机,我们还争论过,确定是CPU死机是因为停机后在场人员发现触摸屏不能操作,拍下上面第一张照片 ,照片上能看到 错误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启失败据说是因为油加热开关接线松动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至于停机还是CPU死机,我们还争论过,确定是CPU死机是因为停机后在场人员发现触摸屏不能操作,拍下上面第一张照片 ,照片上能看到 错误提示。
这么说,我肯定选择不相信现场人员的说法.触摸屏看不出cpu死机.接好线就能重启?西门家的不接现场线确实plc就停机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至于停机还是CPU死机,我们还争论过,确定是CPU死机是因为停机后在场人员发现触摸屏不能操作,拍下上面第一张照片 ,照片上能看到 错误提示。
这么说,我肯定选择不相信现场人员的说法.触摸屏看不出cpu死机.接好线就能重启?西门家的不接现场线确实plc就停机的也有.
说得有道理!可这样推理还有一个想不明白 的就是 油加热开关接入PLC两个输入端,一个作低压保护开关量输入点,一个作油压差保护开关量输入,分别都有故障报警,加卸载控制,也不至于中断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