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差发疯了!三洋伺服驱动器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27):
主要的参数都没问题,连线也检查了没问题,但就是不会转,使用手动模式时也显示未准备好,按说明说中的操作来,手动jog也一样的问题,我项目买了两根通讯线,还有usb转串口,但是无论怎么样,也连不上电脑,没有谁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求教,有偿的,拜托了!!
这已经把整本说明书都吃透了,但是就是没提到我的这种情况,网上也搜不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爱莫能助,陪你

网友B:
波特率 站号 紧急停止 使能 这些设置对吗

网友C:
这里用三洋的少,先问下采购哪里卖的,让供应商先技术应对下。

网友D:
这是山洋,不是三洋。

网友E:
usb转串口线问题?串口号选择了没?波特率38400?
先得连接再说别的.

网友F:
打厂家的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G:
我都看成是三洋的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你说他是怎么把说明书吃透的?

网友H:
没那么复杂吧,一直修三洋的伺服,PZ,PY0,PY2,PU,PV,RS1,QS1,RS2等系列。

楼主:
我找了一个搞山洋维修的,不告诉我这种两道杠的状态是正常的,又说这个设置必须用软件设置,叫我找一个可以用的驱动器拷贝一套设置,但现在连不上啊

网友I:
使用手动模式时也显示未准备好,检测过线路都正常的话,我但是坏你你的电机是否正常了

网友B:
以前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J:
楼主这个问题是伺服器故障,现在只有2杠,可以加我QQ:27547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