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TM200CE24R首次上电

楼主(2019-05-27):
开箱开好,软件装好,接下来应该介绍上电过程以及下载方式了。

初次上电时ERR红灯闪烁,表面PLC中没有程序。

方式1,使用USB线缆下载程序。
首先,在软件中选择正确的型号。

插入下载线缆,等待系统安装USB驱动程序,安装完毕后,在软件的试运行下会出现M200(USB)字样。

请注意,一定要选择登录才可以看到上下载选项可供点击。

只有软件与硬件版本匹配才能下载,如果不匹配,要么降级软件或者升级软件,要么升级硬件版本。

我还是选择升级硬件吧。
硬件更新需要断开与控制器的连接。

自动更新速度还是很快的,来不及截取全部过程,只截了最后一部分,请原谅我的手速。

更新完后重新连接PLC,如果PLC中的程序与PC上的不同,会有提示。

点击下载,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大概15秒左右下载完成。

下载后ERR红灯停止闪烁,RUN灯闪烁了。

需要在软件上启动控制器,绿灯才会不闪烁。绿灯闪烁代表PLC处于停机状态,使绿灯不闪烁常亮有2种方式:
A、在线:选择启动控制器来使得PLC进入运行状态。
B、离线:将右侧运行开关切换到STOP,然后再拨到RUN,这种状态下需要断开PLC与软件的连线。

网友A:
几年前玩过一台施耐德的,也挺好玩的

网友B:
有实物操作,可以

楼主:
方式2,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

首次下载网络参数的时候需要USB下载方式,在软件中设定网络参数后,通过USB下载。

在试运行中,如果正确连接过的话,地址前面的X会消失。

当网络出现问题时,ERR灯会闪烁,如果RUN灯亮的话,很大原因是网络的IP地址重复或者没有正确设定。

相比于USB下载方式,网络下载更快,但是USB下载方式中有一个网络无法比拟的优点,即USB下载方式不需要给PLC供电,通过USB总线即可下载,而网络下载方式必须供电。

楼主:
传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通过MicroSD方式下载,不过这要等我找到MicroSD卡以及研究过手册再作后续的更新。

网友B:
小型PLC支持ST语言编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PLC支持ST语言编程吧?

不支持,仅支持以下语言:
梯形图  LD
指令表  IL
Grafcet(就是SFC,但是仅能在主程序POU中使用,无法用在FB或者FC)

楼主:
目前这款PLC的主要技术参数为:
输入输出:
14路DI输入,其中6路为普通输入,最大频率5KHz,4路可作为中断输入使用,另外4路可作为高速输入,最大支持100KHz。
10路继电器输出,遗憾啊,不能使用高速输出功能了,后续的大多数有关这类控制的话题只能使用通讯来描述了。

扩展性:
最大可以扩展4块扩展模块,包括TM3和TM2模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TM2模块不能安装在TM3模块之前。

所有的输入点都可以作为普通输入点使用,I0.0,I0.1,I0.6,I0.7可以配置为高速输入点使用,I0.2~I0.5可以配置为中断输入点使用,所有的输入点都可以配置为启动/停止PLC的控制点使用。但是仅可以配置一个点作为启动/停止控制点。

楼主:
输入接线:

输出接线:

网友C:
这试验报告一流,感觉我们之前写的都弱爆了。不过,施耐德东西确实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