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7):
我对电子并不懂,但看外观的话应该是这上变压器坏了,但型号从网上查不到,输出的电压应该有5V及12V。请教各们师傅这种变压器那里才能买到,或是直接更换电源板?

电视到没什么维修价值,因为现在电视很便宜,但如果能花小钱修好的话还是节约一些。也是个学习的机会吧。
电视是康佳的,在观看当中忽然断电。

网友A:
这个配件你只能上厂家订购。

网友B:
去淘宝搜一下,应该有的

网友C:
如果真是输出只有5V和12V,看清楚电流,如果电流不大,先用个电脑电源或者别的5V+12V电源接上,开机试试.然后再考虑其它维修.当然都要配合适的保险管,以免内部损坏,多次损坏电源.

网友D:
万能的某宝,是时候显示真正的技术了

网友E:
换现成的板吧;我的SHARP以前也有台电源板有故障了,直接整块板换掉了;

网友F:
万能的淘宝有你需要的,我修了几次电脑显示器都是淘宝买的电源板。

网友G:
    还是买块电源板直接换上为妥。

网友H:
上次我同事电视机电源坏了,他的是12v还是24V忘记了,我直接给他选择大一点功率的开关电源代替了……

网友I:
直接网购一份相同的电源板更换就是。

网友J:
买单件估计有点难度
不过直接买电源板到时简单
或者找废品站去,那里可以去拆机。

网友K:
呵呵,看到照片上显示你的开关变压器都这个样子,不建议你自己修,开关变压器市面上根本不会有,坏开关变压器的话,元件基本会坏一大片的,康佳的电源板很多是独立的,你直接到售后中心订购机可以,但价格肯定会比你网上自己买的贵

网友L:
如果对电路不了解,也不建议换件维修,以整体电源更换为好;
若为练手,则宜先了解电路原理,并注意事项。

网友M:
电源板相对便宜,直接买板换比较实际,旧板可以拿来练练手!

网友N:
开关变压器一般不会坏,如果没有输出查开关管,及保护电路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我也到万能宝看了,也许搜索方式不对,没有找到替代电源板。我再试试吧。
再次感谢!

网友O:
二手拆机或全新代用多得是,输入 电视机型号即可搜索

网友P:
变压器烧了,应该好好检查输出端电子元器件,应该负载有短路故障。过流所致,电视电源板一般比较容易坏......

网友Q:
回复 网友J:
买板直接更换,方便快捷

网友R:
 买块这个型号的电源板直接换上最好。或者2手的都可以。某宝上很多。

网友S:
现在做电工的不仅要做强电。电路板的弱电维修也十分重要。现在的先进机床里全部是电子线路。不懂电子线路无法想像怎么做电工。传统电了不懂电子线路怎么办?拿几十万,几百万的设备去试手吗?断了一条铜箔板让几十万,几百万的设备报废,这种责任谁负得起?所以电工一定要热情的帮身边的朋友,亲戚修家电。家电里的电路原理和设备里电路原理是一模一样的。搞熟了家电的维修,再修几十万,几百万的设备,你的心里才会有底气!用便宜的家电去练手,熟练了,修设备才不会慌。

网友T:
这种输出12v/5v的电源只要电流满足要求,应该容易买到。
做过开关电源的都知道,开关变压器是在设计、调试电路的基础上专门定做。

网友U:
还是在网上搜索下,应该可以的,更换电源板子吧!

网友V:
这个配件是找不到的,可以整块电源板换了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昨天宝上购买的电源板到货,装上即点亮!一切正常,费用不到90元!万能宝果然强大!再次感谢大家,让电视有救了,虽然不值钱但扔了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