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7):
每次出油·累积流量都要比实际的进油总量多1公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应该有参数修正的

网友B:
这个涉及到流速 压力 温度等多方面原因
这个误差数值不大,建议对相关系数做修正。
具体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C:
如果不管出油量是多少,多出的都是一个固定的值,则感觉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二次表上GK值按百分比修正一下,进出修正成一样的。瞬时有对比么?你进口用什么监测的?就一口认定是出口的科隆多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流量计有旁通管·油直接走旁通管·然后得到同样重的油·旁通管关闭后再把得到的油走流量计,每次都多1公斤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在二次表上按百分比修正一下GK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