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7):
求一个比如1瓶里装水,水随着变量而改变得程序和具体操作。

网友A:
你说的是称量水吗?

网友B:
应该是称重或者测量液位高低。
这个用液位/重量传感器配模拟量模块实现楼主所需。
其实百度上就有楼主所需的程序例子。

网友C:
水随着变量而改变得程序和具体操作,个人觉得楼主的描述有点笼统啊,做控制程序必须要有严谨的逻辑和目的

网友D:
算好瓶里水的高度和外部模拟量的对应关系,然后做比较运算。

网友E:
是不是WINCC的画面。

网友F:
称重或者液位传感器,然后PLC采集传感器电压或电流信号,经过离散化处理,就可得知水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