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同步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这种联合机是如何做到多台变频器,电机联合运行的?

楼主:
这个角位传感器是检测张力的吗,这个正越位和负越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印刷机同步要求更高

网友B:
这种同步要求应该不高,用通讯或者直接控制端子启停就好。在或者用一个大变频器带多个小电机

网友C:
同步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用同步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D:
要求不高,变频器频率走通讯。

网友E:
看着有点像印染行业 越位就是张力达到最松和最紧的两个状态 角位仪一般输出0-10v或者+-5v的电压

网友F:
看你提供的照片和波箱的配置,这个同步系统可以比较简单,直接利用变频器的辅助模拟量端口来调整就可以,角位仪去控制变频器的辅助模拟量端口,水槽和管道这么多,应该是印染行业或皮革行业的机台,当然也可以用同步控制器,这样系统会更稳定

网友G:
角位移传感器是根据角度调节0-10V或者4-20mA信号,给变频器进行的调节,接变频器的电位器调节端子

楼主:
这个就是印染行业的

楼主:
他这个角位仪接在了这个上面,这个是比例控制器吗?

楼主:
这个是比例控制单元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这个角位仪接在了这个上面,这个是比例控制器吗?

如果你是想搞清楚这台机是怎样控制电机联合运行的,那就多提供一点资料,电箱里面用了些什么东西,角位仪是装在哪里,具体什么型号,同步控制是用PLC的还是用同步控制器的,多拍些清晰一点的照片传上来,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否则就凭一只脚很难猜出是什么鸟的。

网友F:
同步控制器控制多变频同步运行在印染行业应用很多啊,主要的同步控制器的牌子是上海黎升(八位那款),这个楼主只要打开电柜门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这个也是同步单元吧,角位仪在这个上面接着,在到变频器吧?

网友F:
看PLC边上的模拟量模块,角位仪的信号应该是直接进变频器从而达到控制张力的目的,设计思路和凹版印刷比较类似

网友H:
这样问问题?这样描述问题?真看不懂。只有照片?照片是干什么的?现场的元件布局?它的结构呢?它的功能图呢?哪怕是描述一下工艺关系也行呀?什么都没?现场参观还得有个讲解员不是?又不都是这个行业的,怎么会看懂呢?

网友F:
实话说,楼主提供的信息的确不够详细,不是行内的真不好回答,印染行业的生产线都有很多个模块,楼主这个生产线只是一部分的生产线,应该是属于水洗部分工序吧,一般这类的生产线都是国产的比较多,大家的设计思路都是比较相近,还是比较好搞的,图纸一般就是放在电控柜内,打开看看就会很明了的,建议楼主上传图纸看看确认一下

楼主:
改天给大家上传图纸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是湿蒸部洗布机,外机毛头这么多,猜测的

楼主(2019-07-12):
不好意思,最近太忙了,这个是退浆机,就是把布面处理一下,加入退浆酶,渗透剂,这些大箱里面是水,用蒸汽升到一定的温度,就自动停止,低于设定温度,电磁阀自动打开,每个大水箱中间就有一个轧车和张力架,最后面是烘筒部分,全机共有10多台电机,其中一台为电机为主信号,。图纸太多了,有50多页不方便上传

网友J:
这是我以前做的电柜,牛仔行业的退浆洗水机。

网友J:
角位移是HONOUR APS-2012(可正负5VDC对应正负75),这是出厂设定。同步控制器是APC-2011,L N E电源输入。1是+15VDC 2是—15VDC ,,,,不一一说了。我做的,我还是知道的      看图

楼主:
俊琪,老表,这就是乐丰机,这电柜是你们厂家做的,你好,交个朋友,汉和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