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7):
各位大侠,

 本人接一单业务, 要用英威腾变频器替换一台进口空压机上的Siemens变频器, 变频器需要和空压机设备上控制器 PLC通信,该PLC软件不开放,无法修改数据,请高手指导,或者有经验的大侠提出解决方案。如有解决方案,可以协商酬金。

网友A:
原来是怎么通讯的?
大不了转换一下.

网友B:
这样就很麻烦了,就算是MODBUS通讯,英威腾与西门子的地址应该都不一样的

网友C:
1:控制器解密,修改参数地址,难度较大!
2:控制器扔了换国产,但国产控制器(比如普乐特,)输入点数不够,必然放弃部分不重要的传感器检测,部分传感器可能要更换,难度系数高,

老老实实换西门子吧,之前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原装同步驱动器本来只是炸igbt,承包售后的过来不知道怎么把主板也搞废了,故障再次扩大,收了几万块走人还给客户说继续修还要7万,最后找到我!我就思考了以上2个方案,但最后还是否定了,只能老老实实把炸了的主板用户数据读出来,然后找人找了台同期设备,读主CPU程序,写进买回来的二手主板,最后搞定!

网友D:
数据的地址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要看通讯的内容是不是很重要,如果可以舍弃就改手动操作。如不行只能换同型号的。再或者重新编写plc程序。

网友C:
通讯不上,控制器直接就报警了,你啥都别想干

网友E:
首先你要清楚西门子变频器与PLC走的什么通讯协议,如果是西门子的DP通讯或者USS通讯,你是不好直接换的,就算是MODBUS通讯,地址你不清楚你也没法换。最好的办法是换一台同样的西门子变频器,然后把原来的变频器参数复制过来

网友F:
有这研究的时间都重新开发了

网友G:
进口空压机应该是螺杆机吧,原来都是有用变频的,个人建议直接用国产标准系统整套改,毕竟里面的压力变送器肯定会有的,这个改起来也是很方便的,不然的话就建议你把原来的西门子的变频器送修回来再安装机可以,接这样的单一定要用成熟的方案,不然你多跑两次,车费都会亏掉的(螺杆机定频改变频节能的方案现在都很成熟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本人接一单业务, 要用英威腾变频器替换一台进口空压机上的Siemens变频器, 变频器需要和空压机设备上控制器 PLC通信,该PLC软件不开放,无法修改数据,请高手指导,或者有经验的大侠提出解决方案。如有解决方案,可以协商酬金。
西门子变频器通信参数和相关通信寄存器知道、英威腾变频器相关通信参数和相关通信寄存器知道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个单片机板进行转换!原来西门子变频器走USS协议或者Modbus协议都可以通过一个单片机板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