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7):
发那科系统,六鑫伺服刀架原点丢失,报警AL90,三菱mr-j3伺服,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J3系列具体什么型号,和法拉克系统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r-j3-40a-rj070,具体连接不清楚,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A:
rj070,带这个后缀的是驱动器带内置定位功能的,外部给开关信号,伺服就可以按照之前设定的做定位
绝对位置丢失,看下有没有启动回原点的信号,重新回下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驱动原点要怎么回零,是改驱动器参数吗

网友B:
刀架回零方式与PMC程序有关,我们这边使用三菱驱动器的伺服刀架回零方式就有多种,你这最好还是咨询厂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