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我想起之前做个一个项目,是基恩士kv7500的PLC通过mecholinkIII控制了6台安川的伺服电机,其中一台伺服电机是400w的,配一个1:20的减速机,设置我是通过基恩士PLC软件自动计算的。但是这个速度就是提不上去,只能放到25.00mm/S,在往上加的话只要一动就停机,并报过载错误,只能按这个速度运行。今天想请教诸位大师,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不胜感激。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A:
建议更换减速机,把减速机改成1:10的

网友B:
25mm是轴系实际运动的速度?你看看是不是电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了,如果超了只能换小点的减速机

网友C:
更换小速比的减速机,如果是同步带传动的更换同步轮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之前减速机是1:10的,换成1:20的速度提高了一点点。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之前减速机是1:10的,换成20的速度提高了一点点。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3000rpm,应该没有达到。25mm/S是设置速度,之前基恩士工程师告诉我根据减速比,选择好小数点位数,plc软件会自动计算的,然后设置所需要的速度就可以了。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之前减速机是1:10的,换成1:20的速度提高了一点点。
改一下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具体型号是多少。
楼主提供一下,有时间看看改那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项目是我之前公司的,我只是今天偶然想起,具体型号我记得不是很清了。只知道伺服电机是安川西格玛7系列的。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改齿轮比没用,提示是电机过载,说明要么负载不够要么转速已经到极限了

楼主:
我的螺杆的螺距是10mm,25mm/S应该是一秒钟2.5圈,根据减速机是1:20的,伺服电机转速就是2.5*20=50转/S,这样的话每分钟就是50*60=3000.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螺杆的螺距是10mm,25mm/S应该是一秒钟2.5圈,根据减速机是1:20的,伺服电机转速就是2.5*20=50转/S,这样的话每分钟就是50*60=3000.我这样计算是否正确?
那不就是已经达到了额定转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要是对的话就达到额定转速了,只是当时我不知道罢了。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D:
回复 楼主:
算法没错,想要提速只能考虑改小减速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齿轮比没用,提示是电机过载,说明要么负载不够要么转速已经到极限了
检查伺服扭矩限制参数 检查伺服刚性设置,这些参数都需要检查,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是我学到不少东东。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楼主:
我记得铭牌上额定转速是3000rmp,好像还有个最高转速是6000rmp,如果是3000rmp的话就达到了额定转速,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计算转速。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达到电机的最高转速6000rmp呢?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E:
看报警代码。查找过载原因。速度过高?负载太大?增益,惯量没调好?都有可能。负载太大的话。速度高了就会过载。加减速时间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