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图形化编程

楼主(2019-05-28):
图中定时器中T#1H和T#5H是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定时器中T#1H和T#5H是么意思
没用过和利时的表示:1小时定时时间和5小时定时时间。

网友B:
sam版说的对.
看着像西门子的定时器.
后面接已经过去的时间,再转换,一个似乎为秒,一个似乎为分钟.

网友C:
就像这个,字面意思1H,一小时。你也可以换成1MS 1S 1M

网友D(2020-04-14):
T#1H在这里是指延时1小时的意思,后面的time_to_real模块是将时间转化成real格式,和利时的DCS中延时块,时间是时间格式,要进行加减乘除计算时需转换成real格式,true或者false是bool类型格式,不同数据使用时,需要注意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