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直流主轴伺服器维修故障主要表现为停转、速度异常、电机振动和主电路过电流报警等。相较于交流主轴伺服器维修故障的主要表现方式为电机过势、熔丝熔断等,引发此类伺服器维修伺服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由伺服电机超载、伺服器接触不良或者冷却装置损坏导致伺服器内部元器件阻抗过高或者数控机床的浪涌吸收器发生故障。

主轴伺服器常见故障和伺服器维修处理方法:首先要对主轴伺服器出现故障时需要对主轴伺服器出现故障的类型及位置的确定。当伺服电机不运转时首先需要确定伺服器系统是否有信号输出,然后再对伺服器维修检测,其次最重要的是对伺服器的I/O板状态进行观察,并确定是否满足主轴伺服器的启动条件。如果伺服电机是带有电磁制动,还需要进行伺服器维修检测来确定是否释放了电磁制动。主轴伺服电机出现转速异常,首先要对伺服电机的机械传动机构进行检查,确保伺服电机的动作无异常。

如果伺服电机的机械传动机构无异常则需要对主轴伺服驱动器电缆连接进行维修检测、主轴伺服驱动器的状态指示灯等进行检查,并分析是否主轴驱动器出现问题。如果以上原因均被排除,则很有可能是控制板出现故障。当主轴高速转动振动过大时,多数是由于主轴驱动系统的电气部分故障导致,针对这种问题我们要根据电气原理图对主轴驱动与各处电气连接进行全面检查,确定故障部位后进行伺服器维修和处理。

网友A:
文中【导致伺服器内部元器件阻抗过高】是如何理解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