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多组输出为什么有最小电流要求

楼主(2019-05-28):
今天在选一款电源,无意中被提醒多组输出要注意最低电流,单组输出的没关系,不知为什么有这个要求。

网友A: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好像应用的时候也没碰到啥情况啊(电源一般选的比较大)

网友B:
多组输出的通常是5V电流达不到2A以上电源就不工作,过去维修电脑电源以及CNC数控钻机等等电源都是这样,分析过电路是负载太轻反馈信号不足不能维持激励工作。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交叉调整率吧。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一般都考虑再大电流,功率是否足够,选择时候都留余量大一点,没注意最小电流值……

网友E:
工作应当是会工作的,不接负载可能会对其它组电压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组输出的通常是5V电流达不到2A以上电源就不工作,过去维修电脑电源以及CNC数控钻机等等电源都是这样,分析过电路是负载太轻反馈信号不足不能维持激励工作。
这个解释的有道理

网友F:
在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因为不可能每一路都有独立的电压取样稳定电路,因此,只能在一组(路)主输出电路设置了电压取样稳定装置,而且这路设置了检测装置的输出电流必须在某一定范围内才启动稳定装置起稳定作用。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多输出回路的变压器,你能给每一输出回路都做取样电路以稳定各不同回路的输出吗?

网友G: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但如果是表格中的这样的电压和电流等级,我用电脑的电源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深究过两个电源的设计(电脑的电源多了一组开关触发信号)

网友H:
大致应如2楼所说的情况。
以往线性电源中,有的也设置有初始负载电阻,好像是提供取样电压、达到稳定工作的目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多路反馈是有的,但是不是提高各路输出精度,是平衡各路输出精度

网友I:
对交叉调整率!达不到最低电流,电路参数会不稳定的!

网友J:
上次也是用过一次,多组输出的。对输出负载最低有要求。也是明纬的。

网友K:
这个还真没注意,平常用的时候也没啥事。电源一般选的时候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L:
难道有电流取样装置,进行反馈?

网友M:
   还没有用过这样的电源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但如果是表格中的这样的电压和电流等级,我用电脑的电源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深究过两个电源的设计(电脑的电源多了一组开关触发信号)

电脑的开关电源也一样的,受某一受控回路负荷的影响,其他的回路也随着升高或者降低。

多年前我买了一套修硬盘的装置,给待修硬盘供电就使用了一台淘汰下来的电脑来关电源,其中的+5V老是达不到要求(低于4.5V,+12V正常)。后来找到取样电路,调换电阻调节电压,使之达到+5.2V左右,此时+12V已达到将近+13V了。

网友N:
真不知道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试过用电脑的12V电源做简单的同步系统,电源给一个5K的电位器做电源,然后这个电位器的中点带4个电位器,那4个电位器的中点带4个变频器,那12V电源一直稳定啊,这个负载够小吧,其他的电源组都是稳定的,个人认为电源和实际的设计很大关系

网友O:
应该是电源取样的关系,取样往往是采集其中一组

网友E:
进口的多组输出电源,一样也是一路有最小电流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口的多组输出电源,一样也是一路有最小电流要求的;

看来工作原理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