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纳克e02

楼主(2019-05-28):
默纳克上电空载运行 输出正常,客户带回去走梯,说运行就报e02(过流)然后自己空载运行监视电流值在2-3之间跳动,  7840光耦两个也都换新的了,1-4脚5v。 5-8脚5v。 电流只还是在2-3跳动。 请问下,自己哪里还没检查到的地方,给点思路。

网友A:
编码器反馈有没有问题。查一下这一部分。

网友B:
之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正常吗 电机检测了吗 电梯有没有机械故障?。。。

网友C:
电源正常吗?

网友D:
看板怎么像会穿变频器?默纳克没搞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汇川没有这样安装形式的吧?(注意看接线地方)

网友D:
也够呛的,怎么会叫客户扛上十八楼试机呢?检查下图圈圈几部分

网友F(2020-08-26):
你好,启动报02的故障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微信gkwx91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