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MCG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之前一直使用三菱、proface的触摸屏 今天第一次用MCGS触摸屏 在设置三菱小型机时遇到这个问题: 在输入X26时,软件自动转换成X32,有什么办法使它不自动转换 (10进制转8进制)

网友A:
FX系列输入/输出点就是8进制的;

网友B:
在变量通道里写上自己的通道名字对应上输入点,然后这里选变量的时候就从数据库里 变量选,这个变量可以起名字x26。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把这个变量名改为x26,然后在你的下面那个图的对象名里选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