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正品西门子的吗

楼主(2019-05-28):
那位大师帮忙看看这个是正品西门子的plc吗,看到串口都生锈了,是不是供应商骗我了

网友A:
建议楼主打西门子客服咨询一下,有代码可以查询

网友B:
smart现在没有高仿的吧,如果柜子是新做的,PLC可能是二手的。另外串口生锈与使用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C:
东西没问题,就是你的环境不大好啊

网友D:
看样子估计是拆机二手货,看你的其他的配件样子,使用环境应该不是造成你的端口生锈的原因

网友E:
用smart的编程软件可以读出固件和序列号,应该可以判断出是不是正品。

楼主:
全新的柜子

网友F:
应该是西门子的。串口生锈,十有八九跟你的空气潮湿有关,或者含有盐雾等腐蚀性气体。

网友G:
如果是从五金店,中转的,就有可能是旧的,
我们门厂都是一个小厂,所以的采购都是委托五金店送货,账单月结的,
但是价格贵的离谱,质量差的离谱,

网友H:
记得原来有个九几年的,上面的端子一擦还锃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从五金店,中转的,就有可能是旧的,
我们门厂都是一个小厂,所以的采购都是委托五金店送货,账单月结的,
但是价格贵的离谱,质量差的离谱,
我之前帮过一个公司改设备也是,他们采购跟一个五金店有利益关系,我到淘宝上都帮他把价格,包税包邮都谈好了,他还是要找那个五金店给他代买,一个国产温控器本来才400块,硬是给你买成了550一个。买个欧姆龙的PLC给你整个二手的,被他们老板看到了,他解释说五金店老板不在,老板娘买的,给公司节约成本,就买了个二手的表情;买三菱PLC买个高仿假货,你要是能用也就算了,毕竟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结果编程口下程序都下不进去,刚好那次他们老板在旁边跟我聊天又被老板知道了,那采购本来周末不上班的,吓得赶紧自己跑到外面买了一个新的送过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smart现在没有高仿的吧,如果柜子是新做的,PLC可能是二手的。另外串口生锈与使用环境也有关系。
这个肯定不是smart系列的。S7-200系列的。
首先上面有西家LOGO,一半一半的判定是西家的东西吧。
其次,应该不是新的;(开玩笑,我这里好多个仿西家的PLC都没有串口生锈这种的)
再者,有人说是拆机组装产品,嗯,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总之,小心为上,赶紧备着备品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J:

是s7-200 smart。

网友K:
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
就算你用正品的价格买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正品!

网友I:
200和SMART200长相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吧

网友L:
SMART200应该是二手的

网友M:
看起来像是二手的!

网友N:
外观上看不出来是不是正品吧

网友O:
SMART 暂时没有高仿货  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