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施耐德241PLC带TM3发射和接受模块   通讯不上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仔细看设置,一步一步来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241PLC带TM3发射和接受模块   通讯不上怎么解决啊

请详细描述你的问题,包括使用的电缆型号以及在Somachine中的组态图片。

网友C:
如果通讯不上,建议先检查接地,TM3的发送和接收模块对接地要求比较高,先将接地都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