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称重程序

楼主(2019-05-28):
求三菱PLC称重程序

网友A:
这要看你用哪种方式了,模拟量或者通讯都可以。

网友B:
三菱没有专用的称重模块,根据上面的方法可以做。

网友C:
模拟量精度是个问题。通讯的话一般是modbu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摸拟量

模拟量主要是要注意分辨率,比如量程是8公斤,0-10V输出,PLC用FX2N-2AD模块,这个模块的分辨率是4000,那么分辨率就是2克。如果你要1克的精度,就达不到了。

网友B:
如果模拟量精度要高,再选择好些的模块,FX3U-4AD等,可以选择高精度的。

网友D:
精度越高,价格越贵

网友E:
楼主不准备描述下更具体的情况吗?拒绝一切不提供具体内容的简单发帖哦

网友F(2020-11-12):
进来向大家学习学习了

网友G(2021-08-09):
称重一般用C3的传感器模块,也就3000分之1.在高点精度B级很少人用模拟量用的422 485 232 通讯转门的称重模块

网友H:
遇到个难题,模拟是输入的数值波动很大,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