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我们使用的霍尔流量计如图所示,三线为+、-和信号线,输出的是脉冲信号,我该怎么用台达PLC来接收处理这个信号呢?

网友A:
如果输出的是脉冲信号那用PLC的高速计数来处理,注意流量计的输出类型与PLC得输入类型,要都是NPN或者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NPN的PLC,但是这个流量计没手册,我可以吧信号线接到X0然后用高速计数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接上去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我吹气试了试没有计数

网友B:
吹起大概能对应到的频率是多高,PLC的输入端指示灯亮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我吹气试了试没有计数

看PLC的指示灯有没有亮,也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C:
1.吹气方向是不是反了
2.接万用表测,有频率档用频率档,没有可能要分别按NPN,PNP检测
没结果的结果就是坏了,可能电压高了

网友D(2020-06-04):
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E(2020-07-08):
接到管路里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