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伺服电机的UVW 线分相序吗,如果接错会造成什么后果?
变频器接电机的线分相序吗,如果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A:
伺服不能接错,接错不能正常动作,会报错。

网友B:
想来,输出为三相的变频器,其输出会有相序,因为电机可以正反转。

网友C:
伺服电机因为带有编码器反馈,那么对相序就有要求了。变频器就带普通电机无所谓。

网友D:
变频器UVW的线序反了,只会改变电机的运行方向

网友E:
伺服会报警,接错很明显现象可以使能,但是使能上去突然猛烈抖一下然后报警,或者使能上运动时猛烈抖一下报警

网友F:
伺服电机的UVW是根据编码器的性质来决定的,不能接错。早期的伺服驱动器里面程序不够完善,接错有可能导致飞车,我就遇到过,一动作嗖的一下就滑台就到底了。现在的伺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使能就报警,有些抖动一下就报警,基本上不会出现飞车现象。

网友G:
楼主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试一下。相序不能接反,不知道接反会怎么样。

网友A:
伺服接错现象如5楼描述,会有抖动然后报警

网友H:
按线的颜色接就不会错了;
顺序不对驱动器就直接报警了;

网友I:
伺服是闭环,接错线,开机运转后就会报警,变频输出接错最多是方向反了

网友J:
通常的伺服接反会报警的

网友K(2019-08-11):
伺服接错会报警,变频器接错不会报警,会反转

网友L:
不能,因为多了相对变频马达多了一个位置环,也就是编码器的反馈,接错了方向不对直接就报警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G:
会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