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通过MODBUS与东元变频器通讯问题,高手进来聊!

楼主(2019-05-28):
S7-1500通过MODBUS与东元变频器485通讯,编程在线监控时,初始化块comm load没有报警。master块指令状态参数出现8281,818A报警,是啥原因呢?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好狠的心,data_len用10000?

网友B:
S7-1500完全可以实现与该modbus设备的TCP/IP方式通讯的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参数应该是2.现在两个模块在线都不报警了。可是监控时,读取东元变频器的数据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请你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通讯都正常了?
那你东元变频器的40001和40002是什么?能贴上来吗?
你那个%db120密炼机主机现在有什么值?
这个在别的地方还用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元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地址是2524H,输出电流地址是2527H。我要读取这2个值。 modbus master块上的参数要怎么设置呢?? DB120内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比如你要读频率,地址是2524H,如果功能是3,那2524H=9508,那40001那地址应该写49508也许是49509.
db120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设置的啊,我觉得不需要任何设置.
你要不多贴点信息,包括变频器,包括程序,数据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和你说的一样的设置的参数。现在是监控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显示是0.两个模块也没有任何报警。不知道咋回事?我贴了几个图,变频器的型号手册是:A510s中文繁體完整版手冊-V05 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是版主啊!你微信能告诉我吗?或者你加我一下。我这问题没有解决,想多请教你。费用可以谈谈。谢谢!我的微信是18913371659

网友A:
加了.
我没有看到你的运行监控画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