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8):
各位师兄,我用威伦触摸屏做的画面走modbus rtu485通信,点个别按钮时,在松开那一瞬间,其它的按钮有一个会点动触发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求指教!plc程序无错误,触摸屏地址无错误

网友A:
是不是外部有干扰,通讯线是屏蔽线吗?加磁环

网友B:
程序没问题就有可能是干扰了,可以把这两样东西放到办公室或者把有干扰的电气先不通电试一下,如果正常应该就是现场干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兄,我用威伦触摸屏做的画面走modbus rtu485通信,点个别按钮时,在松开那一瞬间,其它的按钮有一个会点动触发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求指教!plc程序无错误,触摸屏地址无错误
无错误才怪呢!?

网友D:
检查一下背景宏、循环宏、页面宏,你这十有八九是在其他程序上另存修改的,看看宏程序有没有遗留的东西

网友E:
查看程序,是不是有程序问题!

楼主:
Plc程序就几个手动启动,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重新做按钮也是这个样子,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Plc程序就几个手动启动,程序没有问题,
屏幕里的关联性也要看看,不只plc。有没有宏语句里用到这个按钮的?

网友G:
触摸屏型号和软件里设置的型号一样吗?屏也是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做按钮也是这个样子,唉??

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防真没有问题,也没用宏指令

网友H:
怀疑是干扰就将会被点动触发一下的按加一个延时(触摸屏按钮安全内延时0.2秒)试试吧。

网友C:
要不把项目处理一下发上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已找到,??????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也说说是什么问题啊? 调我们胃口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兄,我用威伦触摸屏做的画面走modbus rtu485通信,点个别按钮时,在松开那一瞬间,其它的按钮有一个会点动触发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求指教!plc程序无错误,触摸屏地址无错误
请楼主把触摸屏测试工程发出来看看!

网友K:
估计是其它地方用了这个地址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已找到,??????
您好,希望您对自己的发帖养成结帖的好习惯哦,让您的发帖有始有终,这样遇到更多的问题的同时得到的帮助也会更大哦

网友M:
威纶屏质量可以

楼主:
原因是,定位指令标志位不能用同一个软元件,我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用了同一个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