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显示5-28日CPU停机,故障错误原因扫描看门狗超时!

楼主:
只是一个点的模拟量采集+以太网远程通讯!

网友A:
被厂家设置追尾款的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自己的程序啊!另外问个问题CPU看门狗咋控制啊!是内部扫描时间啊!

网友B:
优化一下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1、程序过长,执行时间超过看门狗时间500ms;

2、程序中有死循环程序导致执行时间超过看门狗时间500ms;

3、定时中断程序的执行时间大于所设定的定时间隔时间

网友D:
我觉得就一个点的模拟量采集,用通讯远传,不像是程序中的问题。其实吧,这个看门狗,最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干扰的,当然程序问题有些也能顺便解决。不过楼主的口气上看,程序应该正常运行过一段时间吧,所以最大的可能本胖觉得很可能是干扰,可以考虑给这个点的模拟量加上一个隔离器之类的东东。

网友E:
看一下你的看门狗设置,看一下你实际的扫描时间,制造一下输入异常,通讯异常,再看扫描时间是多少.
要是没隐私秘密,把程序发来.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具体问题初步判断是以太网通讯问题造成的,程序结构不复杂3级以太网通讯,1级14台电脑(1+13),2级4台smart200主站互相不通讯,只和服务器通讯,3级25台smart分4个区,分别和本区主站通讯,只负责采集信号和输出,大部分数据处理和判断在主站,通讯数据每个区大概300到400个数据

楼主:
采集时间为每秒读一次,程序已经运行大概2个月不到,这次突然有一个区的PLC同时停机,全部是看门狗超时停机,原因未明!

网友F:
感觉是通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具体问题初步判断是以太网通讯问题造成的,程序结构不复杂3级以太网通讯,1级14台电脑(1+13),2级4台smart200主站互相不通讯,只和服务器通讯,3级25台smart分4个区,分别和本区主站通讯,只负责采集信号和输出,大部分数据处理和判断在主站,通讯数据每个区大概300到400个数据
系统都这样组织了,再说只是一个点的模拟量采集+以太网远程通讯!就是开玩笑了.
这次突然有一个区的PLC同时停机,是第3级中的某个区?
加大看门狗解决不了,参考4,5楼,意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