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叠板机用的是三菱FX3GA程序,多次出现重复的计算目的地址

楼主(2019-05-29):
一台自动叠板机,使用的是三菱FX3GA ,程序中多次出现重复的计算目的地址,这程序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D40的结果值到底是多少?

网友A:
这程序感觉有语法错误,,如果没问题,D40的值就是在程序中最后在出现的那次。。

网友B:
程序没错,D40是中间过渡的,看着不爽的话你也可以改成其他没被用过的。

网友C:
D40的值是以最后一个为准,是一个中间存放值并没有影响其他计算结果,如2楼所说看着不爽改成其他就是。
如果在寄存器不够用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D:
程序从上往下扫,D40的值以D8350 X K1000算出的为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可以理解成计算已经完成,结果已经MOV到其他寄存器,下一次计算结果不会影响到上一次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成计算已经完成,结果已经MOV到其他寄存器,下一次计算结果不会影响到上一次结果?
没错,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E:
如果程序上已经是截图最后一次用D40,应该最后一个D40要把数据交换出去另外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