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驱动直线电机失控,请教高手

楼主(2019-05-29):
我的双向可控硅
BAT24-1200B
为什么关不断,在正向导通4ms左右本来希望在负半周关掉,结果保险丝烧了,电机就是
普通的螺线管
。缓冲电阻360 电容0.01uf,电机最大功率2000w左右,是增大电阻还是减少电阻呢

网友A:
双向可控硅在电源负半周也是可以导通的啊,实际是两个单相可控硅的反并联,只要有触发就可以在在正负半周都导通。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流调压。

网友B:
未见过该种电路。
可能首先需辨明熔断器熔断的情况;若是短路,需查到原因。

网友C:
保险烧了,说明电流过大或你的保险选小了,如果楼主的这个电路,测试的结果应该是线圈震动声音比较大的那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半周我没给触发信号,可能是缓冲器电阻电容没设计好dv/dt太大了导致意外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钉枪用的,感觉是缓冲器设计的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短路,导通角小的话不会烧,导通角4ms的话就会炸

网友D:
可控硅导通时间长了,就烧,应该用脉冲信号控制光耦

网友E:
把那个电容加大试一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