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如题,1.5kw小变频器驱动修好想单板运行看波型,下桥有波型,上桥无波型,应该是电源有线不通,但这是个单电源驱动,有点不敢运,有哪位老师知道给讲解下,谢谢

网友A:
发两张电源驱动板图片上来,一张正面一张背面的高清大图,看能不能从图片中给你一个分析

楼主:
感谢,双面走线,多层板,拍了一没用,该机是只有一路电源供电的驱动,而且无负压,和是松下代加工,小日本的东西好是好,走线太细,比老一代的AVT31电阻功率都变小了,光耦也有350变成35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