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步进电机是怎么烧坏的,第二次了

楼主(2019-05-29):
如图,已经第二次烧坏了,上次烧坏是半个月以前,还是同个位置的步进,同样这样烧坏,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网友A:
看图可能原因为接触不良。更换时建议接插端子一同更换,但不排除别的原因导致。供参考

网友B:
电流过大,接触不良;86电机驱动器?

网友C:
看着是接触不好导致的发热
看看运行电流多少?

网友D:
从图片来看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E:
供电源是否合格?

网友F:
是步进电机损坏了,还是只是端子损坏了;
也认为端子可能是接触不良损坏,端子规格是否合适或质量是否合格。

楼主:
供电是可以的,电流也调得比额定电流小

网友G:
这种插接端子是不是不能用在电流上啊?98.79%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H:
上次坏的时候你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I:
标题说步进电机烧了,看图片是驱动器插头烧了,是都烧了吗?

网友J(2019-07-26):
上次也遇到过,插头处总发热烧焦,后来我直接焊接上去!

网友K:
属于插件接触不好,导致发热,建议你更换插头连座全部更换,或者直接锡焊。

网友G(2019-09-05):
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不用插接,直接压接。否则还会有第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