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台达PLC与触摸屏,变频器通信,设置频率,加减速时间。显示直流母线电压,温度。

台达PLC、台达触摸屏,众辰变频器。

变频器参数  9600,8,E,1
F1.01=5
F7.00=1
F7.01=1
F7.02=1

网友A:
modbus通讯,读写数据的

网友B:
是一个通信示例吧,还没做过类似的实物试验。

网友C:
mjinbao的发言,似乎都是同一个调调,,没有了解关注过也没有学习实践过,不懂,,,,,

网友D:
信捷一体机modbus通讯变频器成本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jinbao的发言,似乎都是同一个调调,,没有了解关注过也没有学习实践过,不懂,,,,,
确实,主要是为了混点分。
其次呢,是看到了另外一个现象,有的回帖,有不甚懂而头头是道的;希望类似的回帖,能够如实说明。
回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因为给出的下载直接点是无法下载的,而实际上是能够下载的,看有无人提到这点。
谢谢指出。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请尽量减少类似的输出。谢谢配合~

本帖是可以下载的,不能下的请告知一下,会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