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花了点时间仔细查找了断路器各符号代表的意思,稍作了整理,分享下,不对的望指正。

Ir:过载保护即热保护。Ir调整值以安培为单位,可调整范围为脱扣单元额定电流的0.7至1倍。

Im:短路保护及磁保护。短路保护功能Im值部分可以调整,一旦短路电流超过设定值,断路器会瞬间脱扣,调范围为5至10 x In。

Isd:短路短延时保护,带有固定延时的短路保护。短路短延时电流值Isd可调,极短的延时后断路器脱扣,可用于与下级断路器的选择性配合。

Io:过载长延时保护调整。

Icw:额定短路耐受电流。

Icu: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额定极限分断电流)。

Ics: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额定运行分断电流)。

Ui:额定绝缘电源。

Uimp: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e:额定工作电流。

NEMA: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工业控制装置和系统中的外壳防护标准。NEMA的防护标准除了防尘、防水之外,还包括防爆(IP代码只包括防尘和防水)。

EN:欧盟标准。

IEC:国际标准。

HIC:描述裂纹类型。

cat A:没有专为短路情况下实现选择性进行设计,即非选择性断路器,主要用于分配电箱,我们经常见到的都是CAT A类断路器。

cat B:专为短路情况下实现选择性进行设计,即选择性断路器,含有短路短延时保护。主要用于总配电柜,CAT B类断路器要短时承受短路电流,所以多了一个参数Icw,即短时耐受电流。

MX:分励脱扣线圈,指断路器在合闸位置,通过分闸按钮或控制开关分闸操作,分励线圈带电使断路器脱扣分闸。

MN:失压脱扣线圈,指失去电压时失压脱扣线圈失电,断路器的机械机构会自动脱扣断开电路。

楼主:
百度进行了N此搜索。。。话说,爬虫能爬到这儿吗,以后找这资料是不是很快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到这里的。但是关键是看个人怎么搜索哈

个人喜欢多几个关键词,或根据大致的印象来,或加网站名称~

本站一般1个小时候就能被百度收录,更短的时间没怎么注意

网友B:
妈呀,真全啊,收藏好了

网友C:
现在框架式断路器铭牌标注的参数较多、显得复杂,不常用或者未使用过者,可能一下子不便理解;
能够汇总出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好贴!正好可以弥补本胖那孱弱的基础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电工技术”版块,不提倡“学习了”之类的简单回复,特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