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如题,开机就跳出这个对话框,然后PLC的数据都读不到,这是什么情况,第一次见,查看了下这个260000故障代号,是系统事件,可是我没有设置什么开机要登陆啊

网友A:
感觉是数据线没有连接。

网友B:
没有通讯或者通讯损坏。

网友C:
没与PLC通讯上;

网友D:
感觉是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连接上应该跳出来140001把,就是那个一PLC1什么什么连接失败,这跳出来的系统事件有点奇怪了,而且啥数据也读不到,感觉是屏坏了,主要在国外客户那里,无法深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就是串口通讯,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用了几年都好好地

网友E:
90%的可能性是串口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棒!让客户检查了下,果然是串口线松动了,插了下就好了,哎,以前松动了会跳出来连接失败的系统事件提示,这次我想可能跳出来的提示在对话框的下面几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C:
哈哈,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