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变频器初级功率管坏,两个型号一样的管子“4C3  5902”,已经查了不是2SC5902,推动变压器型号是“T-P646-EE25”给厂家打电话说没有配件。

已经知道是开关管和推动变压器坏了(其他板子配件代换修复),用其他场效应管K2225,3N150,K1317即便在使用正常的板子上也无法代换使用,主要现象是与地一侧功率管发烫。

现在主要想问一下这个管子具体型号是什么?后面几张图是3844的6脚对地波形和推动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脚波形,这些波形是坏的变压器波形,因为好的板子已发用户,无法对比测试。想问下是否是这些波形影响开关管的开关。

网友A:
外供电有20V高了

网友B:
电源有关的全部图片看了!垃材料!垃圾工艺!垃圾数据!

即使修复也很难担保在保修期内不炸的一塌糊涂

回正题,看最后一图确定电源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型号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3844的5脚和7脚供电17伏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厂家的技术人员去用户处,说的原话是这批板子有问题,要全部换新才可以解决问题,共有96个单元需要更换,如果不换,每年修复数量用户头都是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台达B的那种推动变压器接入以后,输出波形和图上基本一样,就是振幅小些。尝试改一般的单场效应管,调压器调到直流200多伏次级电压已经足够了,如果电压继续升高次级电压会跟随升高(应该是反馈部分没改好,占空比没下来)。正常情况下,供电是在1000伏以上。

如果改一般电源,改动较多,且初级与其他地方关联。
电子变压器以前改过两次,虽然线圈数一样,但是问题多多。不知道其他人重绕电子变压器的多不多。

网友C:
看来新风光的产品质量还是有待提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功率管型号是2SC5902,是个带阻三极管。前几天按型号在淘宝搜到的,便下了单,昨天收货测试触发不对,便查PDF,发现是三极管,遂发帖求助。今天报着试试态度,装上5伏指示灯居然亮了。空载运行十几分钟,正常温升,推动变压器也没坏。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