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三菱PLC和台达VFD-M变频通信实例
设置了正转,反转,停止,但实际应用中,正转和反转都是点动的,我只能在触摸屏中设置成“切换开关”,一直把这个点置“1”,按钮不能设置成“复位”模式,就像长按点动一样。

我想知道的是,给了变频一个正转通信请求,变频收到后是保持正转输出,还是只有输出一个正转脉冲(像点动一样)

网友A:
H22是反转命令,在通讯命令里,另外感觉应该用专用的通讯协议指令吧

网友B:
网上有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和台达VFD-M变频通信实例
设置了正转,反转,停止,但实际应用中,正转和反转都是点动的,我只能在触摸屏中设置成“切换开关”,一直把这个点置“1”,按钮不能设置成“复位”模式,就像长按点动一样。

我想知道的是,给了变频一个正转通信请求,变频收到后是保持正转输出,还是只有输出一个正转脉冲(像点动一样)

可以这么做,触摸屏上给这个标志位置位,程序中自动复位!
命令给出去后会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