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9):
我们这里有一台伺服电机,输入位置后,总是在相差一点的时候来回波动,不能定位,设置35 这个位置找不到 电机一直在响设置成38 或者33的 就没问题  有的时候再设回35又没事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什么型号的伺服电机,控制方式是脉冲控制,还是通信控制,
至于楼主说的35是是距离还是什么

网友B:
有带负载吗,先不带负载看伺服运行是否正常,位置是否准确。

网友C:
什么意思?设35MM电机完全不动吗?

网友D:
好像是说,设置为35时,不能达到35的位置停止、而是在该点附近来回晃动;而设置成该附近的点(例如38、33),则可以。

网友E:
看一下编码器吧!

网友F:
什么结构也 不说啊。。

硬件配置啥的

网友G:
描述的让人听了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