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0):
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做送料机构,要求伺服电机一直是向一个方向运动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回原点只要一直按要求向一个方向运行固定长度就可以了,类似于多工位圆盘的控制方式,想问一下这样一直不回原点长时间会不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A:
PLC用相对定位指令,每次执行,PLC脉冲是能发完的,不会有问题,还要看你的机构会不会产生误差

网友B:
伺服不会产生误差,建议用相对运动指令,不用回原点,每次走一定的距离。

网友C:
伺服误差你可以看你程序发送出去的脉冲数和伺服接收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再有就是机构问题导致的误差了
楼上两位说的没错,用相对定位,到了一个工位,再发送另一段新的相对指令去下一个工位,误差比用绝对定位指令小。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变频拖动,脉冲控制变频啊,成本更低

网友E:
要看长度跟脉冲数是不是整除,不整除就会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看长度跟脉冲数是不是整除,不整除就会产生累积误差
这可以通过设置每转脉冲数,使得这个长度对应的脉冲数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