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0):
问下各位大佬,想学习自控PID有哪些书籍推荐?

网友A:
楼主先说出你的那个品牌,那个型号,根据具体型号和品牌提供资料给你。

网友B:
   从基础学起,可以阅读《PID调节规律和过程控制》。要学习新技术,则可以阅读《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以上两本书有点年代了,但对学习PID并没有过时。讲PID的书很多,只是一种具体推荐而已,这属于打基础的学习。而李版主建议有针对性的来学习PID也是一种好方法,这属于有的放矢、立竿见影的学习。楼主可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即可。

网友C:
你说的pid,是反馈控制的pid吗?
是针对某个控制设备不会用?还是针对各种pid需要会整定?
没有觉得pid需要去专门学习啊?
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方法,也是看一次就会的.
再说,现在的pid都会有自整定的.
我觉得,用的时候,或者碰到的时候,试一下就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专门学的.

网友D:
学习PID,先温习一下微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