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0):
以前记得用过,今天直接找不到了。
今天出了一个问题,现场流量和调节阀都是很稳定的,各项工艺参数也很稳定,现在就是上位机显示的流量数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调节阀没法切到自动上。一个是试试小信号切除,再不行就换个模拟量通道试试。求大神指教换通道需要看哪些资料?在小化工仪表维护,平时不怎么碰这些东西,拜托了

网友A:
可以在硬件配置里修改,这个要下装控制器,也可以在右键点详细里临时修改,以后有机会再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