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能启动

楼主(2019-05-30):
触摸屏不能启动一般是什么原因,屏幕能亮,有时几天一直在启动界面,有时能启动,启动后正常。

网友A:
无牌触摸屏不能启动,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B:
是不是里面的纽扣电池要换了

网友C:
用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老化了,寿命快到期要报废了。
或者不能启动时,和PLC等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电源或者主板不太好了

网友E:
有可能是屏与PLC通信不正常,检查通信接口插头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F: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有源程序吗,不行刷一下看看,如果还不行,那就返厂维修触摸屏吧

网友G:
个人觉得主板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H:
品牌及型号先讲清楚;否则讨论没任何意义;

网友I:
启动不成功,但可以点亮,就是平时所讲的白屏,说明不能进入系统自检,原因多种,主板上一个电容漏液都可以造成

楼主:
感觉触摸屏应该都差不多吧
是梅特勒的,比较少见,
启动应该和通讯无关,一般屏不接PLC也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触摸屏应该都差不多吧
是梅特勒的,比较少见,
启动应该和通讯无关,一般屏不接PLC也是可以启动的。
没见过这个牌子,有时也有可能和屏的操作系统有关系,如果可以重装OS,也可以这样重装试下,这样相当于恢复出厂状态。

网友J:
估计屏是有问题了!

网友K:
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L:
因为触摸屏维修影响到设备正常运转,并且内部编制有画面程序,申请送修吧,风险转移。